炸管台式机电源修复后带不起负载

楼主(2020-12-16):
前几天把熟人炸管的电源拿来修起玩,虽然是杂牌但还是主动PFC的,标的额定500瓦最大700瓦,这个肯定是虚标啦

,拆机检查,PFC管,PWM管和并联的二极管,桥堆,保险全洗白,更换后开机不启动,有待机,检查380,只有350,查推动管没问题,431没问题,于是把431下分压电阻从24K调成22K,好了,直接410伏,没合适阻值的电阻,高点也无所谓,短接绿线启动,外挂两个风扇加电源风扇正常转动,各组输出电压正常,于是又上30瓦的负载电阻,直接保护,开机时挂负载直接关机,关机挂负载电阻无法启动,电源应该是处于保护状态,但不知道是高压部分保护了还是低压部分保护了,将控制高压电源管理芯片6805的ACC的光耦直接短接,强行供电,启动了,但后级12伏输出只有6伏,看来是后级低压部分欠压保护了。于是查控制占空比的反馈电路,光耦,431及分压电阻,均无问题。接着查高压部分PWMOUT,均无异常,只是PWM和PFC推动输出电压感觉偏低,最高到二点几伏起不来,更换两对驱动管,故障依旧,于是又怀疑电源管理芯片输出不足,狠狠心想都修成这样了放弃可惜,上某宝采购吧。等了几天芯片到货后立即换上,还是带不起负载,这下傻眼了,老司机碰到疑难杂症了

,从后级12伏反馈431一直查到PWM开关管的栅极一路都没问题,开关管和桥堆处的两个电流取样电阻阻值正常也没变大呀!找不到毛病。扔一边吧!三天后也就是今天,又翻出来折腾,用万用表二极管档跑线路,跑到PWM开关下管源极时发现和电源管理芯片的V+I脚不通,而这个脚和反馈光耦是通的,也就是说V反馈了但I没反馈,心中大喜心想毛病就是他了,470欧的连接电阻没开路阻值也正常,于是拿起放大镜一路查下去,在开关管源极处发现之前炸管时源极铜箔烧糊,连接电源管理芯片的细铜箔已经断开了,于是刮了刮焊坨锡上去,开机,一切正常了。一处不易察觉的铜箔断裂活生生折腾了我几天

,以后碰到炸管的板子,一定要仔细检查焊脚铜箔的对外连接状态,尤其是连出去的细线。

网友:
现在都用贴片元件,不用放大镜真的很难找到毛病。

网友:
厉害了,这样的发霉断了都发现了

网友:
细节  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