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手机维修高手看看,这是什么原

楼主(2020-12-16):
苹果手机维修高手看看,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重新扣电池就能正常使用了,有电池数据!重启的崩溃数据在图上

网友:
个人觉得是硬盘!你刷个机试试!

网友:
代码 太高级   完全看不懂呀

网友:
天书一张!

网友:
硬盘与CPU之间的pcie总线故障

网友:
硬盘问题。

网友:
硬盘重植或换一硬盘

网友:
建议报废处理,化学阉割。

网友:
一般是硬盘与CPU之间断线,或者硬盘虚焊。

网友:
硬盘与CPU之间的pcie总线故障,如CPU虚焊,板底不良,硬盘虚焊等。

网友:
估计很大可能是硬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