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跑甜甜圈闪黑屏

楼主(2020-12-17):
淘宝买的rx480矿卡,现在会偶尔黑屏一下一两秒后恢复。跑甜甜圈的话就会一直闪黑屏是什么原因?已经排除电源问题,换个三个电源都这样

网友A:
刷官方BIOS,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官方BIOS,解决问题

应该不是BIOS问题,一开始是不会这样的。而且BIOS应该就是官方的,我看频率跟官网上介绍的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官方BIOS,解决问题

还真是BIOS问题,刷了个BIOS烤机不黑了。就是现在显卡主频降得很厉害。谢谢大佬

网友:
gpu缩罡了。

网友:
最终的原因既不是BIOS问题也不是缩肛,应该是pcie接触不良引起的。我电脑没装机箱直接固定在木板上。电脑平放的时候没这问题,立起来以后就出现这个毛病了

网友:
只能降频,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