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求助

楼主(2020-12-17):
想问一下各位大佬,如何能实现FTP文件共享 #大佬在哪里#

网友:
PDF还是PPT,呵呵

网友:
gtp你真的什么东西我也想问问

网友:
百度就有教程了

网友A:
网站的FTP是文件传输协议。是电脑文件传输中很重要的一62616964757a686964616fe59b9ee7ad9431333431353239部分。

文件传输协议(英文:File Transfer Protocol,缩写:FTP)是用于在网络上进行文件传输的一套标准协议,使用客户/服务器模式。它属于网络传输协议的应用层。

FTP是一个8位的客户端-服务器协议,能操作任何类型的文件而不需要进一步处理,就像MIME或Unicode一样。但是,FTP有着极高的延时,从开始请求到第一次接收需求数据之间的时间,会非常长;并且不时的必须执行一些冗长的登录进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站的FTP是文件传输协议。是电脑文件传输中很重要的一62616964757a686964616fe59b9ee7ad9431333431353239部分。

文件传输协议(英文:File Transfer Protocol,缩写:FTP)是用于在网络上进行文件传输的一套标准协议,使用客户/服务器模式。它属于网络传输协议的应用层。

FTP是一个8位的客户端-服务器协议,能操作任何类型的文件而不需要进一步处理,就像MIME或Unicode一样。但是,FTP有着极高的延时,从开始请求到第一次接收需求数据之间的时间,会非常长;并且不时的必须执行一些冗长的登录进程。

知道了,谢谢

网友:
搞个主机,搭建个ftp不就可以了吗。楼上都是回复个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