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m495开机启动后掉电,后彻底白屏

楼主(2020-12-17):
联想m495开机不接硬盘,不接键盘正常进bios,接上外设后,掉电。换cpu后,彻底白屏,测量3.3v对地短路,短路点见附图打圈处。希望大能能指导下这里大概关联哪些电路

网友:
相当不错  可以

网友:
3.3V短路上烧鸡大法呀

网友A:
打圈处是显卡供电吧?显卡供电阻值本来就很低。楼主不要乱来喔  3/5电感猜测应该是图中左下脚两个一起的电感

网友B:
一看就是瞎J8乱搞

网友:
3.3怎么会跑哪里去了,左下角有两个在一起的才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是瞎J8乱搞

居然被你猜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圈处是显卡供电吧?显卡供电阻值本来就很低。楼主不要乱来喔  3/5电感猜测应该是图中左下脚两个一起的电 ...

显卡供电阻值多少?还有屏上3、4脚的阻值只有1.2欧正常不?1、2脚阻值很大?

网友:
你这是显卡供电吧,3.3V短路根本不能启动,你这个先换个显卡看看

网友:
显卡好的,查出来12脚没有电压。

网友:
修好了,保险去掉飞个3.3v搞定

网友C:
现在出现了新的问题,背光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出现了新的问题,背光不亮了

2换屏,1重新插一下屏线插头,3修电路,这问题不难修

网友:
原本是小问题,现在变大问题了。3.3V短路,桥和CPU都危险。

网友:
lai xuexi  a a a

网友:
3.3V通这里,机器必烧

网友:
应该是南桥脱焊了,完犊子了。

网友:
你是小问题给你整出了大毛病,

网友:
最早就是有自动重启的毛病

网友:
已经重新淘宝发了块m490的主板和i3 3110m的cpu,带的独立显卡gt47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