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看联想 V470这个是不是 桥坏了?

楼主(2020-12-17):
有一片老本联想V470,发现EC短路发热,更换EC ,但没法点亮没反应,开机电流10多MA,LED2灯在闪,发现RSMRST#kbc 这个信号不正常,在R1912前是正常的3V,但经过R1912变成0.8V(好象这个信号直接进桥的),于是拆去Q1901,电压依然只有0.8v ,不知各大神高手,是否可以判定桥挂了?刷过BIOS,一样反应!谢谢

网友:
这个电阻图上不都标了只是给Q1901限流的,和到桥的信号不一路,Q1901端电压只有0.8V和桥没关系吧?

网友:
如果说信号来的方向电压只有0.8V才有可能是桥有问题或,待机条件不满足,应该先看下是不是电阻开路了

网友:
测量过电阻没开路,也短接过电阻一样只有0.8V,真奇怪,

网友:
查pm rsmrst#信号,低电平有效,应该是动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