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IAO XIN AIR 13开机风扇不转

楼主(2020-12-17):
               这个机器有两个风扇,一个大的,一个小的,开机瞬间,大的CPU风扇转,小的不转,,,,有遇到过这个机器的,帮忙看下,小的风扇也是开机瞬间转的还是温度起来了之后转的。。。。

网友:
能不能显示很关键。能显示在去考虑温控不显示。。就肯定 不是这里故障

网友:
印象中 小的风扇开机不转 进系统温度高了后转  (参考)

这种你进系统测测 温度高后再看这个风扇的状态

网友:
考虑温控不显示

网友:
可以显示,客户说之前两个风扇都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