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航嘉多核WD600

楼主(2020-12-17):
  拆机目测TNY277PN 已经被开盖,高压电路部分有很多灰尘及毛毛附着,简单打理后拆掉PFC MOS管及主开关MOS管检测均正常,感觉问题应该不大,着重对副电源周边详细排查,发现如图上所示原件损坏,究其原因多半是灰尘太多湿度增大后引起的短路所致!换件完毕,保险起见串100W灯泡开机,连续闪烁应该是正常了,洗洗板子 装机带负载测试两天!

网友A:
电源好修吗?矿机用的3000w的电源能修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好修吗?矿机用的3000w的电源能修吗

没修过,俺也是来学习的,不是啥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修过,俺也是来学习的,不是啥大师

动手能力不错,继续..............

网友C:
谦虚什么!修好了和大家分享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谦虚什么!修好了和大家分享谢谢!

已经好了的

网友:
最讨厌修电源,元件密集,又危险,还没钱赚

网友D:
连续闪烁是个怎么闪烁法,我修了一个航嘉mvp600,原故障管子全炸了,更换新的管子,串入60w灯泡,一上电灯泡亮一下,待机5v出,短接绿黑,快速灯泡频率亮灭3秒,风扇转,无输出12,5v,3.3,只有待机5v,因为不敢直接上电,上次原故障直接上电,全部拉闸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连续闪烁是个怎么闪烁法,我修了一个航嘉mvp600,原故障管子全炸了,更换新的管子,串入60w灯泡,一上电灯 ...

那估计咱们的情况不一样,我这个测试见连续闪烁(感觉也就零点几秒的间隔吧)我就去掉灯泡试机了,一直正常工作。你的估计还有别的问题吧

网友E:
我用的个海博500w电源  5V是4.54  12V是13.6 3.3v正常  拆开换个漏液鼓包的10V 3300μF  市场买不到  换了个16V 容量一样的   12V再测才降了0.4  还有13.2  这个需要原值代换吗

网友:
电源修注意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个海博500w电源  5V是4.54  12V是13.6 3.3v正常  拆开换个漏液鼓包的10V 3300μF  市场买不到  换了个16V 容量一样的   12V再测才降了0.4  还有13.2  这个需要原值代换吗

最好带上负载测量,这样比较准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个海博500w电源  5V是4.54  12V是13.6 3.3v正常  拆开换个漏液鼓包的10V 3300μF  市场买不到  换了个16V 容量一样的   12V再测才降了0.4  还有13.2  这个需要原值代换吗

这个电容应该是可以的,也就耐压有点点区别,应该是完全不影响的

网友:
高手,我好久不修电源了,电源不会只坏一个零件!容易炸机!就得会原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个海博500w电源  5V是4.54  12V是13.6 3.3v正常  拆开换个漏液鼓包的10V 3300μF  市场买不到  换了 ...

这个电容应该是可以的,应该是完全可以代换..........

网友F:
我的待机电压跳变,KTC3198 坏,换了待机电压正常,一短接启动几秒就又击穿了什么回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待机电压跳变,KTC3198 坏,换了待机电压正常,一短接启动几秒就又击穿了什么回事呀

尖峰吸收元件检查一下

网友:
负载是个好东东

网友(2021-02-07):
楼主这烧的比较厉害也很明显的故障如果遇上我今天修的那个就保证你郁闷死的,今天我那个300w被动pfc的坏了5个in4148但是全部都不是明显损坏的全部是已经有暗裂但没有量得出来的,害我折腾了两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