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 1942CWA 一闪就黑了案例

楼主(2020-12-17):
   显示器型号:LG1942CWA
   故障:插上电源后,一亮后马上黑了

   这种故障一般都是LED灯条有问题多,但拆开检查LED灯条是好的,
  大电容33 100V 电容也更换了,还是一样故障。
   我是刚好一块料板,我把右边的二极管,MOS 管全换掉了,还是涛声依旧。
    最好看到四个标差K7K 的管子,全部一起换掉就好了……

网友A:
是哪几个管子,没有标出来呢

网友:
应该是电流检测那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哪几个管子,没有标出来呢

就是在大电容上面的那四个三个脚的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