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
如何驱动容性负载=信号源+功放

楼主(2020-12-17):
高压线性放大器主要应用在压电材料驱动、光电管、光谱仪、微机电、纳米科技工程等方面。此类应用一般要求放大器输出电压较高、稳定性好、线性度高等,让负载为容性时,为得到较好的动态性能,还要求高压功率放大器具有很高的电流驱动能力。
针对不同的压电陶瓷驱动器等容性负载动态应用,Aigtek设计出多个型号的双极性高压功率放大器,采用高压放大级组合多组并联功率放大级的电路结构,增强了放大器对负载的充放电能力,同时将放大器的功耗平均的分配到各组放大级中,确保了放大器的安全工作,能够满足容性负载驱动的各种测试要求。
高压功率放大器ATA-4052能够实现高压输出并具有较高的频率带宽和转换速率,双极性高电压输出的同时具有很强的电流驱动能力。该放大器驱动等效电容为μF级的压电陶瓷驱动器,能实现输出正负155Vp的高压输出,电压增益0-100倍可调,最大电流达2Arms,它具有驱动能力强,稳定性好,线性度高等特点。
举例:压电陶瓷驱动器微纳定位测试研究:
被测对象为Thorlabs公司生产的PZS001型压电陶瓷驱动器,在最大100V的驱动电压下,其最大位移为12.925μm。使用ATA-4052功率放大器将控制压电放大为压电陶瓷驱动器的驱动电压。压电陶瓷驱动器上自带4个电阻应变片,组成一个4桥的电阻应变片。使用SDY2105型电桥放大器测量压电陶瓷驱动器的变形量。

测试程序在Matlab/Simulink下编写,通过Microlabbox型实时控制器运行测试程序。测试流程如下:首先在控制程序中生成0-10V的正弦信号,经过放大器放大之后驱动压电陶瓷驱动前前后运动,利用Microlabbox完成控制信号与位移信号的实时测量,并根据压电陶瓷的特性,编写单神经元自适应补偿算法,利用设备完成算法的性能测试。
ATA-4052功率放大器产品介绍:

网友A:
是音频功放还是工业专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音频功放还是工业专用的

工业的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