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ISK 板号nm-a711 REV:1.0 不过隔离通病快速维修

楼主(2020-12-17):
客户拿来说不开机,通电无待机。正常情况应该是19V大短或者没过隔离。拆机目测很完整不是二修机。测量发现没过隔离,这个机型这段时间修过三台故障还都一样,应该是通病了。充电IC工作条件都正常,就是隔离管不导通。客户要的急,没时间细搞。直接短接隔离管PQ202.能亮但不能用电池,装上电池会大电流。装机直接交给客户,说明不能用电池。附上亮机图

网友A:
强接这样也行?保护隔离芯片都可以拆掉了。不能充电客户也能接受?估计就是保护隔离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接这样也行?保护隔离芯片都可以拆掉了。不能充电客户也能接受?估计就是保护隔离芯片坏了。

换了一套隔离,还是一样。连电池也换了也还是一样。客户能接受无电池就这样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