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芯片买什么样的替代品

楼主(2020-12-17):
小白一枚,不知道这两个芯片淘宝搜什么型号

网友A:
第一个看不清是啥,但是我赌第二个图是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看不清是啥,但是我赌第二个图是二极管

我知道二极管,但是不知道淘宝怎么买替代品

网友B:
在电容两端的应该是防止电压过高保护的,电路正常可以拆了,要不就装比你电压高点的稳压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电容两端的应该是防止电压过高保护的,电路正常可以拆了,要不就装比你电压高点的稳压管

哥,请问图一的电感买哪个型号,是西门子plc-200的24v电源开关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