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教苹果T2芯片会不会导致不亮机

楼主(2020-12-17):
如题    T2芯片除了会不升压  还会不会导致不亮机  能开机 键盘大小写不亮的那种

网友:
是的吧,试试看啊

网友:
神T2,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2021-01-20):
会导致很多问题  不出S

网友:
会导致很多问题 例如不出S5 状态下的电压   T2控制着升压   摄像头 网络    T2 是一个安全芯片 容易出一些意想不到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