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开机不稳定 改集显

楼主(2020-12-17):
联想G470版号  LA-6751P
开机不显示,客户拿来了 可以开机,进不去系统。然后进PE修复系统 显示正常。但是始终过不去四个旗帜界面。
重装系统依旧。然后试着断开光驱 硬盘 结果不显示了。电流0.017---0.8---1.1 不显示可以关机。
论坛看到一个帖子说的南桥旁边R231 损坏,拆了键盘测量R231只有2.2V 而且表笔搭上去可以显示了。以为找到问题了。
不显示时候。测量电阻两边都是2.2V ,再测BIOS第八脚也是2.2V。

实测小电阻R231  2.2V

3VS 是U39转换的,测量3VALW正常,而且捅到3VS时候也正常了 也显示了。 为了安全换了一个U39.

结果还是不显示 可以关机 内外屏都不显示。  测量L29没有电压  ,但是测量瞬间 电压起来了屏幕也亮了。
无语了。试着短接Q81  1 3脚 L29有3.3V了但是还是不显示。 Q81 2脚控制信号没有。

然后也刷了BIOS故障依旧,最后怀疑显卡   看论坛 改集显分辨率达不到。等等问题  不知道运气好还是  我翘了独显电感 直接显示
进系统OK。

翘起来电感的照片。最后拆了这个电感。

装机测试OK

改集显 这款可以试试断开这个电感

网友:
这个显卡爱出问题!!!!!!!!!

网友:
这显卡也是通病了吧

网友:
这个集显好改呀

网友:
显卡爱出问题这款

网友A:
G470印象不是很好改,楼主方法可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G470印象不是很好改,楼主方法可以试试看。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

网友:
我的g470是烧掉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显卡同病。。

网友:
直接去供电不行吗

网友:
这个哪里用改,断开独显电感早就众所周知了!

网友:
显卡问题。造成3.3V 只有 2.2V ?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显卡问题。你这个主板带有集显和独显的,一般只要拆掉显卡电感就可以了,或者在BIOS里面禁用独显就可以了。同样是G470有一些主板是没有集成显卡的,集显电感都没有,需要补很多零件。

网友C:
我碰到过一台Y系列机器。具体型号记不清了?刷bios可以亮机。重启就不亮了。再次刷一个。还是第一次能亮,反复这样。最后确定为独立显卡坏。也是拆掉独立电感。开机一切正常。看似简单。背后付出了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碰到过一台Y系列机器。具体型号记不清了?刷bios可以亮机。重启就不亮了。再次刷一个。还是第一次能亮, ...

你这个是不是BIOS芯片离显卡近啊,刷BIOS加热到显卡了

网友D:
这种带集显供电的双显卡主板好改,不带集显供电的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带集显供电的双显卡主板好改,不带集显供电的就麻烦了

麻烦的就换主板了 挣不到钱就省时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碰到过一台Y系列机器。具体型号记不清了?刷bios可以亮机。重启就不亮了。再次刷一个。还是第一次能亮, ...

这台机子我修了4个小时,客户屏幕漏液 键盘少按键,电池不行  要不上价。换主板基本都不够本,本来怎么也没有想到是显卡因为好几处只要表笔搭上去 就能很快进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不是BIOS芯片离显卡近啊,刷BIOS加热到显卡了

我刷BIOS了,除了焊接那种,其他都是用烙铁,不用风枪。

网友E:
G470有几种板子   有的集显供电都没装,你改也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G470有几种板子   有的集显供电都没装,你改也都不行。

应该是这台比较幸运而已

网友:
这机器翘个电感就能改 不是很清楚  下次能有改的机会我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