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测试软件报错

楼主(2020-12-17):
如图,显卡为rx570 8g描述是有一个异常,加载me代码失败,这是显存错误吗

网友:
是显存报错
去看结果
输入pico memfa.log,这里有使用教程https://edu.chinafix.com/my/course/3012

网友A:
我看你的测试耗时9s,说明这个指令并没有被执行,一般测试数据有ak403和ak600,且403先执行,你可以从新测下,看看403有没有pas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的测试耗时9s,说明这个指令并没有被执行,一般测试数据有ak403和ak600,且403先执行,你可以从新测下,看看403有没有pass

是没有执行,有结果了,推测是核心故障,待重植核心后再说

网友:
可以结贴了,核心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