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X540L 板号X540LJ REV2.0插电和电池无反该,按开关没反应该

楼主(2020-12-17):
华硕X540L 板号X540LJ REV2.0插电和电池无反该,不开机,无电,没有反应,按开关一点反应没有,主板的两个灯也不亮。这台笔计本走了不少弯路,根本没有想到是BIOS的问题,最后准备要换IO了才抱着试试刷BIOS结果正常了。

拆机测19V接口有电进,测公共点有19V,测待什么有3V和5V,测桥供电有1V,测电池充电口只有3.3V,明显不正常,正常应该在11V这样。

因为这台机器的开机键在键盘上不是很方便,在电路板上发现有一个位置是电源的开关,补了一个开关,按了一下,测IO 110脚有变化,这样维修方便多了。

在论坛上找IT8585 IO的资料,IO复位,桥的复位,晶振都正常,按开关就是没有反应,加上IT8585的时序资料又少,找了X540LJ的点位图,还有维修手册上的点位,抽了半天,还是不行,难到IO坏了,发一片IO又要半天,想着试一下刷BIOS试试,在论坛上找了个203的BIOS,用RT809H刷写,上面测试,点亮,不过这个BIOS一机要15秒才亮,后来又在论坛上找了205的刷,开机秒亮。最后测试电池充电脚11V,正常,装机给客户,收工。

华硕X540L版号X540LJ rev2.0原机备份.BIN

X540LJ205 NEW ME.BIN

网友A:
开关图有吗,哪里接开关

网友:
华硕这玩意不好整啊

网友:
真是一波三折

网友B:
笔记本不叫IO,叫EC,你单单找EC上的型号来查条件每台机器不一样是对不上的,看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不叫IO,叫EC,你单单找EC上的型号来查条件每台机器不一样是对不上的,看点位图

嗯,修主板多了叫习惯了,谢谢改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图有吗,哪里接开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不叫IO,叫EC,你单单找EC上的型号来查条件每台机器不一样是对不上的,看点位图

io ec看得懂就行,看脚位pdf只要型号一样脚位名称都是一样的怎么可能对不上

网友:
大神级,分析明白透彻。谢谢分享!

网友:
先刷程序还是对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io ec看得懂就行,看脚位pdf只要型号一样脚位名称都是一样的怎么可能对不上

当然不一样,IO找得到PDF对脚位,别的板子脚位也一样,EC同型号在不同的板子用的不一样,有的带程序是靠程序配置脚位的

网友:
维修应该从易到难。没有故障可以先备份BIOS然后再判断。华硕BIOS是出了名的。

网友D:
华硕很多机器插电充电没有反应,拔电池放一下电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硕很多机器插电充电没有反应,拔电池放一下电就好了。

这台机器是没有CMOS电池的,用电池的电供的,开始就把电池拔了过些时间再试没有用的,最基本的,都要清空CMOS

网友:
恭喜完修。和楼主一样,压根不会想到是BIOS引起的故障。

网友(2022-05-23):
干货。刚刚好用得 上,现在就下载

网友:
不错,现在就下载,感谢楼主

网友:
非常细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