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69因蟑螂屎致 CPU CORE VCC无 故障原因

楼主(2020-12-18):
如题A1369 820-3023-A 二代I5 CPU CORE VCC无 整机上电0.10A掉 瞬间其它电压已产生25Mhz晶振起振 APWRGD正常所以CPU PWM EN正常 但无复位 PG瞬间有微弱上拉0.7——0.8v动作后拉低重启 PWM外部条件正常 外围电路正常(VCC VDD BST FBA FBB) 详细检查外围阻容无异常。正常的CPU CORE VCC产生过程 CPU内部工作条件与PWM外部工作条件相结合后 会由PWM产生调制波驱动MOSFET斩波 经电感隔交后电容储能放电输出平滑低压直流。此时H_PWRGD PLT_RST无 SVID当然无 。 PWM EN有后会发出的CPU临时VCC也没有所以PG不正常。那CPU最内部原始的工作条件是什么?答案:时钟 由PCH锁相环获得25mhz正弦波后异步分频形成100mhz正弦波形成的DMI COLCK 及PEG CLK及TP_PCH_CLK
DMI_CLK此板没法测得 顺藤摸瓜找到U2700
外部PLL锁相环发现其外部25mhz时钟有了但是转发出的SYSCLK_CLK25M_SB异常,测其工作条件发现PPVDDIO_T29_CLK_POWER应3.3V瞬间只有2.5V 问题元凶在此。 U2700 14PIN PPVDDIO_T29_CLK对地压降无异常

PPVDDIO_T29_CLK  U3810线性PWM VIN 3.3,EN(ON)1.05 没毛病所以说U3810自身损坏 懒得换直接取VIN结束。

测充放电正常触发亮机。

网友:
维修不易啊,还要面对蟑螂翔

网友:
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哪股尿骚味。楼主你行。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A:
看到这种板子我就想一脚踩掉
奈何缺少人民币,只能忍忍,清洗下
腐蚀比较多,几个月估计会返修

网友:
最怕就是遇到进蟑螂的板子 一大股尿骚味 还要忍着恶心去洗干净 楼主牛逼

网友:
楼主真强悍  要是我看到这种情况直接装上拿走

网友B:
这板子超声波清洗下再修比较好,不然一加热上风枪 那味道酸爽啊

网友:
这是什么人用的机器。。哎。

网友:
蟑螂真是害虫哈哈哈

网友:
正在吃饭的我顿时食欲全无!楼主技术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种板子我就想一脚踩掉
奈何缺少人民币,只能忍忍,清洗下
腐蚀比较多,几个月估计会返修

保的时间不长,也没收多少钱 饼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超声波清洗下再修比较好,不然一加热上风枪 那味道酸爽啊

泡沫清洁剂加水洗烤箱烘干 处理一下没事

网友:
卧槽,无情。这一大pianq

网友:
哎,都是为了软妹币

网友:
这种机子搞心态

太膈应了

网友:
加热味道更好,有烧烤的感觉

网友:
这个家里得多少蟑螂啊

网友:
生活不易,我也遇到过这种,哪味,真是没法用语言形容,如果客户弃修就更气人了

网友:
一大股尿骚味

网友:
这个蟑螂不算什么吧,风枪吹一下还是一股烧烤味,进猫尿的那个才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