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710S-13ISK开机不显

楼主(2020-12-18):
一个联想710S-13ISK拿来的时候是开机不显,电流0.46,拆机没发现进水,电压也是正常的,于是下载BIOS,下了几个说的是工厂BIOS,刷上还是不显,大小写灯按可以亮,最后找淘宝搞一个BIOS,刷上秒亮,我的是I7独显。

Lenovo 710S-13ISK LS710 15238-1.zip

网友:
应该是版本不对板

网友:
新人福利    楼主依然强大

网友:
BIOS必须要刷对才行

网友:
还是要花钱买的才能用

网友:
要花钱买的才能用

网友:
手上正好有这板子,回去刷你这个试试

网友:
你又白捡几百块钱。

网友(2021-04-02):
不错,这个BIOS是好的,下载下来保存

网友:
上次遇到一台  开机不稳定 偶尔开机 花屏死机 没搞定 放弃了  内存阻值很低 只有1.几欧

网友(2025-02-06):
各位大佬,同样710S开机不显,电流0.37A左右,CPU发热。这个不显都说是刷BIOS,请问如何刷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