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560 usb 时令时不灵

楼主(2020-12-18):
t560 三个usb 口 都是一个现象 系统做过bios 刷过 测usb 口数据线阻值都正常 刚开机正常 等几分钟 失灵....这个型号的 遇到的很少 有什么通病么
通病

网友:
失灵后测量再测量一下,如果线路没问题,可以考虑一下桥

网友A:
看看供电正常不
夭遥一衣
还是bios 又刷了个好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供电正常不
还是bios 又刷了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