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g480 不触发 PM_RSMRST#无电压

楼主(2020-12-18):
主要就是3V_5V_POK没电压  只要这个正常3脚 PM_RSMRST#就导通了  3V_5V_POK由PR4119上拉 阻值正常 现在拿掉q1901  3V_5V_POK就正常  但是开机会掉电 q1901换了还是一样  现在要换南桥吗?

网友:
这么问不好回答,需要把六角管的点压标出来

网友A:
不妨看看我的贴子,通病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妨看看我的贴子,通病哦

【2020-我的维修】+小白入手维修记,嘿嘿,这番考试怎么少的了我。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64289-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网友:
这个是EC发出的,并不是由3 5V的PG完全控制

网友:
TPS51225的7脚出来就是3V吗,如果不是这个可能坏了,感觉这个坏的多

网友:
拆掉Q1901, 3V_5V_POK就正常说明这线路正常的,把和Q1901有关的线路一个个断开,看看断到那个, 3V_5V_POK正常

网友:
我有一台和你一样问题,你修好没有

网友:
可以换个南桥试一下

网友:
这种问题头疼,估计换桥也好不了

网友:
和我遇到的一模一样。我把他拆了。

网友:
拆掉Q1901, 3V_5V_POK就正常,说明这线路正常的啊

网友:
应该这个PG  应该和别的PK 一起 OK就不掉电   掉电你查了没 还有别的电压没出来吧

网友:
我的哪款戴尔的,3v、5v待机电压都出来了,但是powergood拉低了,3valw有电压,5valw没有电压(但是这路电压没有使用,也没有外围元件)换过待机芯片还是powergood低电压!

网友:
期待楼主最后结果      新手表示一脸懵逼

网友:
按时序查

网友:
先换芯片试试吧

网友:
拆掉Q1901, 3V_5V_POK就正常说明这线路正常的

网友:
从高手的回复能就能学习了不少知识

网友(2021-04-12):
我的情况是q1901只有2脚有3v左右电压,其余脚全无电压,只有换了这个管子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