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REV2.2 触发掉电 不循环 可再次触发

楼主(2020-12-18):
GA-H61M-DS2 REV2.2 触发掉电 不循环  可再次触发 , 触发多几次后又能开机有显示但是最多5分钟又掉电,再触发又马上掉电, 触发多几次后又能开机有显示但是最多5分钟又掉电循环这个现象,后发现CPU 旁的MOS管  TQ1 能触发显示后马上发烫,后换了两次TQ1  TQ3 一组还是TQ1 管发烫,后再换TU1 还是一样TQ1发烫,是不是CPU管理芯片95836 问题,大家帮忙是那里出问题?谢谢

网友:
红色圈的已换过了,TQ1 还是一样发烫

网友:
换电源管理芯片试试

网友:
最好连着电源管理芯片一起换掉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vccsa供电吧,看看后面的滤波电容是否短路或者漏电,拆下来换个试试

网友:
旁边小电容。

网友:
先測量電容看看有沒有短路 還有相關線路有沒有短路 你的情形已經有短路 才會發熱 要先排除短路問題 才換芯片 最好是連電源管理芯片一起換

网友:
查电容量多少   固态电容容量低了看不出来  直接换了试试

网友:
旁边虑波电容查一下

网友:
后边有短路啊  电流大

网友:
检查tq1旁边两个大电容,CPU也有可能坏

网友:
这成色,干脆别修了

网友:
技嘉h61好多都搞不好

网友:
电源管理有问题的话,应该是连开机画面都看不到的吧?

网友(2021-01-29):
板子腐蚀老火,无价值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