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一枚 求指教下

楼主(2020-12-18):
电脑不触发无3/5V,PQ302  5.6.7.8脚电压只有9V ,直接从PQ3023脚飞线到PR302。电脑正常开机使用。PQ302没找到配件代换,请问下这样有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
能正常就可以吧

网友:
这个是仁宝的保护隔离的典型问题啊 最好解决 肯定有其他问题的

网友:
好像PQ301短接是可以,也不是全部机,只能说是小部分,但是有充电不正常的
PQ302好像不能短吧

网友:
肯定有影响的

网友:
直接飞到公共点,前面管子就不受控了把

网友:
保护隔离失效  你这样搞  不过能用  最好是查
原因

网友:
pq301和pq302共g级,所以只有pq302坏的可能

网友A:
短接会导致电池跟适配器同时使用大短。怎么现在这么多小白原理都不懂就自己修起来了

网友:
不过能用  最好是查
原因在弄好

网友B:
没啥影响。比原来的还稳定。

网友:
搞懂仁宝的点火回路,这个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保护隔离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啥影响。比原来的还稳定。

不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会导致电池跟适配器同时使用大短。怎么现在这么多小白原理都不懂就自己修起来了

额  看起来电池现在正常充电,单用电池开机也正常。。先用着看看吧。。。

网友:
同时插适配器和电池会大短,你这样修太不负责任了!存在即合理,假如到时候锂电池爆炸引起火灾或者炸伤人,你就完蛋了。

网友:
电池怎么可能在正常充电

网友:
这个就是常见的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