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新款 小米游戏本 无待机 DA0TMBMB6D0

楼主(2020-12-18):
客户刚拿来 无待机,电流0.02变0.00, 测量无3V,5V、1.0V。  新款图纸都查不到, 测量发现3V线性电压为0.对地阻值为0.  基本确定IO短路了,拆了IO阻值正常电压正常,IT8987VG这个IO很新,不确定有没有程序,淘宝卖家说有程序,  事实证明没有,最少在这个机器上面没有,附上不会亮机慢的BIOS

网友:
新款,好用吧,收藏啊

网友A:
你是在江西南昌红谷滩村呵呵呵

H5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江西南昌红谷滩村呵呵呵

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

呵呵,我以前也在那边

网友(2021-02-24):
请问这个板子上的   3.3V芯片是什么型号啊。标号搜不到

网友C:
AWV7NF为3V待机芯片,实际型号为SY8288B

网友:
引用 网友C:
AWV7NF为3V待机芯片,实际型号为SY8288B

感谢。后来查了一下。我有这个芯片。换上就好了,进水烧了3.3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