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14 2019 板号LA-H101P REV:1.O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0-12-18):
客户拿过来描述不开机,通电测试有待机不触发。拆机目测无进水无明显损坏,测量有3V   5V  按开关无反应,EC工作条件都满足。测量发现开关无3V。开关和EC这边的一个电阻是倒通的,再测量EC到电阻是有3.3V的而电阻到开关却没有3.3V,明显不正常。没图纸大致换了个10K电阻。换掉通电能触发亮机

网友A:
恭喜楼主修复,也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这里快速回复#学习学习!!!!!!!!!!!

灌水的没人管了吗?

网友C:
楼主这个估算的值倒是挺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灌水的没人管了吗?                                                                                  ...

给你处理了       扣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灌水的没人管了吗?                                                                                  ...

最讨厌这种人

网友E:
那就是这电阻没阻值了,这么新的机器你们都有的修啦。厉害

网友F:
写起来感觉轻松秒杀。实际估计花了不少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写起来感觉轻松秒杀。实际估计花了不少时间。

是的,把过程简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写起来感觉轻松秒杀。实际估计花了不少时间。

是的,我把过程简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就是这电阻没阻值了,这么新的机器你们都有的修啦。厉害

只要过保,客户要求修。我们就着手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修复,也谢谢你的分享

具体过程简化了,简单明了的总结出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估算的值倒是挺准的。

一般就是10K左右,没图纸。其实我心里也没底

网友G:
为什么不去维修站免费更换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没有进水腐蚀就坏电阻了,现在的东西越来越偷工减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不去维修站免费更换

服务站你家开的

网友:
我有图纸。

网友H:
没图 只能凭经验修  有的可以找对应ic 查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写起来感觉轻松秒杀。实际估计花了不少时间。

是啊,没有图纸,主板那么大,又不好跑线,只能慢慢查,有些机器,没有图纸我就感觉没多大希望了

网友J:
那就是这电阻没阻值了,

网友:
惶恐,是100K的电阻。我换的是10K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图 只能凭经验修  有的可以找对应ic 查

是的,经验的重要性

网友K:
我们这边有好多新机子没图纸没点位,淘宝都没有。还有 ThinkPad   BIOS解密  ,可以购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们这边有好多新机子没图纸没点位,淘宝都没有。还有 ThinkPad   BIOS解密  ,可以购买吗

可以

网友L:
我这里天天修二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这里天天修二修机

卧槽,那你技术肯定很棒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啊,没有图纸,主板那么大,又不好跑线,只能慢慢查,有些机器,没有图纸我就感觉没多大希望了

是的,没图纸的机子一般花个十几分钟看一下,不行就原封不动的装起来给客户。不会花太多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M:
谢谢楼主的分享  学习了

共同分享,一起学习呗。我也是刚接触这行不久

网友:
引用 网友J:
那就是这电阻没阻值了,

楼下同行有图纸发来了是一颗100K电阻,我没图纸换的是10K电阻。惶恐

网友:
善于表达的 不一定是高手,高手不一定善于表达!!!!耐思

网友:
这个电阻看图纸本来就是100K,

网友(2021-04-06):
哪位大神有图纸啊?麻烦发一下邮箱122020788@qq.com我这也有台不触发,没图纸

谢谢!

网友:
实际测量这个电阻是100k。

网友:
直接短一下EC开机脚,轻松捡漏

网友:
有没有保存bios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