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修过华硕B9440 type c电路的兄弟吗?电源口5V都没有查哪儿啊?

楼主(2020-12-18):
我看了下左边个type c是usb供电,右边是5V SUS。整个主板我都没看出来是哪里产生的公共点。换了个小板也是一样的。

网友:
能不能详细点

网友:
修过的人一看就懂,没修过的人一脸懵逼。这个只有点位,我也没法发电路图。

网友:
有大神吗,修好给你发红包

网友A:
图中打蓝点的是tc借口控制芯片,是输出还是输入通过该芯片协议通讯后控制 这个散热片下面和这个接口就是电源转换电路,旁边的宽线是输出和输入信号,这个接口就是电源输入20v时输入进来的电路,在散热片下面有电路和隔离保护电路相连,散热片线面的两个mossheet就是隔离保护电路的前两个隔离mos没有图纸,不知道芯片型号,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中打蓝点的是tc借口控制芯片,是输出还是输入通过该芯片协议通讯后控制这个散热片下面和这个接口就是电源转换电路,旁边的宽线是输出和输入信号,这个接口就是电源输入20v时输入进来的电路,在散热片下面有电路和隔离保护电路相连,散热片线面的两个mossheet就是隔离保护电路的前两个隔离mos没有图纸,不知道芯片型号,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感谢,回头来搞。加我微信给你发红包13340286058。顺便问一下,公共点5v只要没断线和短路,插电就应该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中打蓝点的是tc借口控制芯片,是输出还是输入通过该芯片协议通讯后控制这个散热片下面和这个接口就是电源 ...

公共点电压要么高于电池电压是20v,要么等于电池最高充电电压,不会是5v,tc口输出的5v来源于待机后的5v,tc口接到充电器上后会有一个协议交换,交换后适配器输出20v电压,,然后tc口主板上的电路就开始产有20v,在散热片下面的两个mos管前面都是20v,后面才是公共点

网友C:
买个多协议快充的模块吧 修TYPE-C 必备 某宝搜 SW3518S 多协议快充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个多协议快充的模块吧 修TYPE-C 必备 某宝搜 SW3518S 多协议快充模块

我这个带小板的啊,用那个不行吧

网友:
这种问题  我感觉我遇到了只能飘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感谢,回头来搞。加我微信给你发红包13340286058。顺便问一下,公共点5v只要没断线和短路,插电就应该出吧

插上不会出5V,DP协议通过才会出,之前修过一个不出电的,研究几天,算是研究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插上不会出5V,DP协议通过才会出,之前修过一个不出电的,研究几天,算是研究透了

兄弟,这个小板不接主板的话有没有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