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IX710-12 不加电 求助

楼主(2020-12-18):
                             MIIX710-12 整机,
前后来了50多台MIIX710-12机器,发现很多都是同一个故障点短路,图片以表明,(其中有30台是这个故障点)

二极管短路,拆掉之后全板 没短路,(料板上不短路拆的)换了之后上电就烧待机电压,CPU也跟着挂了。 估计通病  求思路

网友:
我也有两台

网友A:
追查这个稳压二极管正端是不是连接到旁边5脚IC,此5脚IC应该是内部损坏导致输出偏高烧了稳压保护后级的,你拆二极管最好先断开后级再通电看输出电压是否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追查这个稳压二极管正端是不是连接到旁边5脚IC,此5脚IC应该是内部损坏导致输出偏高烧了稳压保护后级的,你 ...

感谢  我试一下

网友:
期待楼主公布答案,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追查这个稳压二极管正端是不是连接到旁边5脚IC,此5脚IC应该是内部损坏导致输出偏高烧了稳压保护后级的,你 ...

二极管是链接这5脚IC.这个没图纸, 我之前二极管  5脚IC 一起换过,插电还是这个二极管短路

网友:
二极管是链接这5脚IC.这个没图纸

网友:
期待楼主公布答案,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B:
50台啊~~发财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台啊~~发财了哦~~~

修好 才叫发财,修不好 什么都不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追查这个稳压二极管正端是不是连接到旁边5脚IC,此5脚IC应该是内部损坏导致输出偏高烧了稳压保护后级的,你 ...

大神 请教一下   稳压二极管不上的话  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有没有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神 请教一下   稳压二极管不上的话  会不会有影响

稳压二极管放那位置就是保护后级,如果IC在正常输出的情况下你暂时不上都可以,如果IC不正常的时候你不上可能马上烧后级。你现在的解决方法就是断开后级,然后换IC换二极管然后通电看输出端有没有电压出来,然后看电压是否正常。但是这个断开后极肯定是要检查清楚的。最好顺便查清楚这组电压是什么电压,然后改个电压给这组供电看是否正常来判断还没有发必要再修下去

网友:
现在的机器,看起来是钱。捡不起来。烫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稳压二极管放那位置就是保护后级,如果IC在正常输出的情况下你暂时不上都可以,如果IC不正常的时候你不上 ...

应该搞定了, 修好了一台, 我在等料件到。 二极管我觉着还得上,我有一个料板 换了之后开机了一台

谢谢,确定之后再分享给你

网友D:
这是稳压二极管,肯定输出电压过大,前面的5脚芯片我如果猜 的不错,是一个电压转换芯片,最好是找台好电脑,测测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稳压二极管,肯定输出电压过大,前面的5脚芯片我如果猜 的不错,是一个电压转换芯片,最好是找台好电脑 ...

5脚IC  是 5V转5V的

网友(2021-02-07):
我也有一批。。。你解决了吗。。。我可以付费。。。

网友:
既然是批量问题,跑跑线,应该不难拿下呀

网友:
我在专修这个机型,要不我批量给您修,你躺着收钱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