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的那个灯亮,但电脑黑屏,电扇

楼主(2020-12-18):
开机的那个灯亮,但电脑黑屏,电扇也不转,擦内存条,扣主板电池都没用,这是咋回事,哪位大佬说一下,感谢

网友:
替换内存电源BIOS清零,不行就换主板啊

网友:
全部拆了  重组一遍

网友:
用水洗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插个喇叭到主板看看是不是内存坏了,这种AMD的主板桥坏的多

网友:
可以试试水洗大法。板子拆出来,自来水里泡几个小时,然后太阳下晒几天。

很多板子会神奇般的自愈。

网友:
送去维修店吧,给我们同行增加点收入

网友:
用手摸下金振看会不会启动。

网友:
富士康的主板,有些年代了,建议换新的吧

网友:
都是高手一个比一个叼

网友:
如今一个不是维修的都来提问了

网友:
可以试试水洗大法。板子拆出来,自来水里泡几个小时,然后太阳下晒几天。很多板子会神奇般的自愈。
6楼说的很对

网友:
活抓鸠摩智大师

网友:
还是去找专业维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