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禁用独显 只使用核显 独显不上电 减少发热方法

楼主(2020-12-18):
如果你的笔记本电脑独显没有核显性能好
可以在bios中禁用独显 只使用核显 独显不上电 减少发热
也就是独显等于不存在
方法注 此教程的核心方法在于 手动选择bios设置中的显卡模式为IGFX模式
只要达到这一点都是可以的
严重注意 有些主板显卡模式更改为IGFX模式后会一直卡开机画面

严重注意 有些主板显卡模式更改为IGFX模式后会一直卡开机画面

严重注意 有些主板
显卡模式更改为IGFX模式后会一直卡开机画面

注以下方法一般对ami的bios有效
注意
amibcp无法打开bios文件
一般是bios太旧 那么软件也需要旧版本
一般是amibcp 4.5版本就可以正常打开太旧年代太久远的bios文件了
在bios设置把显卡模式变成IGFX模式即可禁用独显 IGFX是只使用核显 也就是Primary Display选择IGFX即可

先打开amibcp软件

找到Primary Display选择IGFX即可

最后退时保存一下
然后刷人bios芯片
########################################################################
然后重点
进入bios界面后先恢复bios默认设置 再保存设置才能有用的
不然bios更改不会产生作用
注意刷人修改后的bios文件后进入bios界面后先恢复bios默认设置 再保存设置才能有用的
######################################################################

网友:
系统禁用不行吗?

网友A:
直接进入BIOS设置不行吗?一定要用AMIBCM吗

网友:
系统的设备管理器禁用会导致风扇一直转动 所以要在bios里禁用更加的根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进入BIOS设置不行吗?一定要用AMIBCM吗

bios里面禁用也可以 只是有的bios高级设置被隐藏 所以要用amibcp才能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里面禁用也可以 只是有的bios高级设置被隐藏 所以要用amibcp才能修改

有很多笔记本都是不隐藏的,据我所知联想的都是不隐藏的

网友:
你觉得是禁用了,可是它还在通电,只是没有高负荷而已,况且现在的独显一般都比核显好了,多此一举

网友:
蓝天用AMI bios的机器可以用这种方法屏蔽吗

网友:
独显有问题 禁用可以

网友(2021-03-08):
联想的可以禁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