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note8 pro不显示维修

楼主(2020-12-18):
客户拿手机来说摔了一下屏就不亮了,电话还能打进来

平时这种基本都屏摔烂的,直接和客户说换个组装屏

挖开后盖扣上组装屏,依然不亮

显示座打值,没啥问题,测量正负5V有,屏供电0

和客户说主板需要修,想着显示芯片坏了,订了个芯片,然后手机放一边

芯片到后,屏蔽罩上挖个小孔,换上芯片,情况依然如故
打开图纸看了下显示芯片的电路,既然有正负5V,大概IN CL DA EN这些脚是正常的
想着会不会L6410或Q6401坏了

在焊盘上打了下值,发现F3 F4脚OL,测C6490阻值318正常
看来是电感L6401摔开路了

装回显示芯片,查图纸L6401是10uH的
打算找个差不多,发现6sp料板上有15uH的,无奈大一圈装不下
后来8P上拆了个2.2uH的,装机点开机,正常亮屏

谢谢观看~

网友:
这个空挖的有水平啊

网友:
不是屏也省下了

网友:
确定故障位置的话,切铁皮用手持打磨机还是很好用的

客户那里也是收个主板维修费,如实告知屏不需要换

网友:
10uH可以装2.2uh吗?

网友:
手头只有各种苹果手机的料板
翻了几个图纸,发现比较接近的是6sp上面15uH的
可惜个头太大,装不下
能装下里面能选择的最大就2.2uH

后续会不会返修不清楚,要是因为电感返修到时会来回复。

网友:
学习了,真心不错.学习了,真心不错

网友A:
这个电感是什么用的,能直接短接吗?

网友:
楼主打孔技术真牛逼!

网友B:
为什么你们说这孔打的牛逼呢?如果是在我们的工作室,弄成这样只会被笑成狗咬的,我们的要求就是横就横,竖就竖,而且不准带毛边,都是用刀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你们说这孔打的牛逼呢?如果是在我们的工作室,弄成这样只会被笑成狗咬的,我们的要求就是横就横,竖 ...

很明显是大家客气鼓励下我而已,并不是真的说厉害
随便修修的肯定比不上你们工作室标准作业的噢

你们有标准高水平作业,也是你们有大量单子的原因之一
而我们这种就做点零零散散活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你们说这孔打的牛逼呢?如果是在我们的工作室,弄成这样只会被笑成狗咬的,我们的要求就是横就横,竖 ...

真要追求横平竖直也不是不能,我自己有330打磨机,搁上去切就很标准了

不过你们用刀切那手工确实令人佩服

我自己是手工比较差,要么借助设备,要么就这么狗咬的

网友(2021-01-17):
引用 网友C:
真要追求横平竖直也不是不能,我自己有330打磨机,搁上去切就很标准了

不过你们用刀切那手工确实令人佩服

我自己是手工比较差,要么借助设备,要么就这么狗咬的

不过楼主的技术和胆量还是很牛逼的,能修好这种散客的机子就很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什么挖的 很想了解一下

手持打磨机,我淘宝买的一个杂牌的
屏蔽罩铁皮都很软的,很容易切

网友(2021-03-03):
屏供电0  ?,背光升压电感虚焊更换好了 ,那么这个屏供电0怎么解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感是什么用的,能直接短接吗?

电感一般情况不能短接,具体看用于什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