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7代无基带

楼主(2020-12-18):
苹果7刷过机后不能激活,拆开打值都正常,s电压都有,ldo有几路没有电压更换基带电源后s电压,ldo电压都没有了。是不是需要再刷一次机才行,大射频也换过,求老师傅指点。

网友A:
不该刷机直接基带电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该刷机直接基带电源啊

基带没死也不能刷吗

网友B:
刷了你基带就没了,怎么修都修不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了你基带就没了,怎么修都修不回来

刷过了,换了电源,基带电源也不会再工作出电压了么?

网友:
不能刷机啊,调制解调器没有刷机干嘛啊

网友C:
修一次,就刷一次机,有电压,基带应该没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修一次,就刷一次机,有电压,基带应该没死

现在是什么电压都没有了,但是阻值都正常。

网友:
换了小电源 再刷机测试

网友:
手机维修交流+V xyzka66

网友:
基带电源飞线,4个接地的那个,一根线连在一起。靠近基带码片那一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是什么电压都没有了,但是阻值都正常。

修到有电压,没电压基带就没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E:
短路不!@@@@@@@@@@

没有任何地方短路

网友:
可能基带坏了吧

网友:
系带电源回路地线接触不良

网友:
重装基带CPU然后刷机

网友:
没基带后刷了机,修好要再刷一次才o

网友:
重新再刷一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