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220 风扇响, 暴力改AMD风扇

楼主(2020-12-19):
GT220  2张。
风扇噪声大,改成AMD的。

霍尔线悬空,
AMD原装扇转速高,
PWM线接gnd,将速度降到最低。

免钉胶直接粘上去,简单粗暴。

——————————————————

这张是7彩虹的,噪音大。

测试了一下,都听不到声音。

网友:
太不科学了。。。

网友A:
其实在原机的风扇轴上,滴点缝衣机油或清洗一下轴承就可完美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在原机的风扇轴上,滴点缝衣机油或清洗一下轴承就可完美解决。

难点是扇叶是取不下来的

网友:
Cpu的4pin是不是也可以这么改?  主板是寨板x79  bios的温控并没有什么卵用   cpu是v2本身温度就特低  又是塔式6铜管的  改最低只要有一点点转速就行  完全压得住  就是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B(2021-03-01):
改了风扇声音用分贝仪测试比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了风扇声音用分贝仪测试比较下

只要是原装风扇,都可以改。
原装风扇起步转速低,调速性能优秀。
一个不起眼的intel  amd原装扇,
其实比80多元的那种超频三的风扇,优秀得多。

网友C:
确实 噪音很烦人

网友D:
生来是朵花,被你改成渣!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生来是朵花,被你改成渣!

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 噪音很烦人

电脑卡顿我都可以忍,我就容不得噪声

经我手的电脑,都听不到声音。

不看指示灯,都不知道有没有开机。

网友:
就佩服你这股折腾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