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0供电时序快查,注意第三行英文

楼主(2020-12-19):
主要是3.3给pex_vdd的上拉,在核心供电前不能有漏电,
具体就是1.8aon供电要早于nvvdd,
其保护电路才能正常工作(正常也就是不工作状态)

网友A:
有图纸传份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传份啊呵呵

有红包什么都有

网友B:
什么是断点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断点电压

参考编程的中断,没有就走不下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断点电压

维修里应该叫上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里应该叫上拉电压,

哦哦哦。第一次听说断点电压,学习了

网友D:
我觉得nv3v3和nv12只是隔离,没什么特殊之处

网友E:
pcie  供电检测电压  电路   在哪一块     gpu-z里面  pcie电压   9v  压力测试    只有5v了        偶尔会出现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nv3v3和nv12只是隔离,没什么特殊之处

3.3/12和控制信号构成与非门结构,一是隔离,二是控制开启时序,三是临时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E:
pcie  供电检测电压  电路   在哪一块     gpu-z里面  pcie电压   9v  压力测试    只有5v了        偶尔会出现黑屏

12v测在功率芯片上,0.9nvvdd在核心供电管理芯片

网友:
白嫖怪半月

网友:
发这里都让你们白嫖了

网友:
学习了学习使我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