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110-DS2主板开机反复

楼主(2020-12-19):
技嘉H110-DS2主板 开机反复开开关关,测量一下CPU供电 没短路。拔开CPU供电 不装CPU 不装内存 裸机触发 一样........。拆下两个BIOS 刷了 之后 可以启动了

网友:
错放了一张图四的笔记本图

网友:
这都能发一个贴

网友:
刷一个就行了,另一个是备份的

网友A:
两个一起刷更好,这种板子BIOS最爱坏。CPU针也要刮 ,有时刷了BIOS,CPU电压还是没有,对CPU针要求挺高的

网友A:
这 板子我一天修四五十片

网友:
BIOS问题多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 板子我一天修四五十片

牛X 修那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 板子我一天修四五十片

生意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一起刷更好,这种板子BIOS最爱坏。CPU针也要刮 ,有时刷了BIOS,CPU电压还是没有,对CPU针要求挺高的

师兄,CPU针脚用什么刮

网友:
问题不大,要有耐心。

网友:
只刷一个会不会出现 自动把备份那个回复过来

网友:
我感觉技嘉bios问题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