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LENOVO V460 待机电压S5_ENABLE无。

楼主(2020-12-19):
我的中文说得不好。 我道歉。

型号:LENOVO V460
电路板:LA46 DIS MB 0991-1M

连接电源时,电流为0.006时无短路。
备用电源芯片TPS51123、3D3V_AUX_S5、5V_AUX_S5线性电压输出,但没有18PIN S5_ENABLE电压。

S5_ENABLE信号不从EC芯片发出。
EC 15PIN连接电阻R321在2K时是正常的。

EC条件已检查。
VCC =正常
CLOCK =无,77PIN KBC_XO,79 KBC_XI无时钟。
RESET = 3.3V,85PIN ECRST#为3.3V。
93PIN AC_IN#= 0V
94PIN COVER_SW#= 3.3V

一切正常,除了没有EC芯片时钟。我知道时钟是从PCH芯片接收的。

检查PCH条件。
VCCRTC = 3.3V
RTCRST#= 3.3V
CLOCK = OK,正常输出。

这就是我在这些条件下尝试过的。
我更换了EC BIOS芯片并放入了新的ROM。
EC芯片NPCE781也被替换。
但是,S5_ENABLE信号仍然没有发出。

有什么办法可以尝试更多?请帮忙。
我引用了这篇文章,但找不到解决方案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648262-1-1.html

Lenovo B460 V460 (WISTRON LA46-UMA).pdf

示意图

Lenovo B460 V460 WISTRON LA46 UMA REV 1.0.rar

网友A:
中文说的不好 ?楼主是外国人 ?           S5_ENABLE不发出  这个机器的EC rom也是个小通病  若是都排查了  还的继续查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여러 EC BIOS ROM을 테스트했습니다.
S5_ENABLE 전압은 여전히 출력되지 않습니다.
EC BIOS ROM 전압.
1PIN = 3.3V, 2PIN = 0V, 3PIN = 0V, 4PIN = 0V, 5PIN = 0V, 6PIN = 0V, 7PIN = 3.3V, 8PIN = 3.3V 2PIN
및 6PIN에는 전압과 파형이 없습니다.
무엇이 잘못되었는지 모르겠습니다 {: 4_107 :}

Lenovo B460 i-3.rar

Lenovo B460 LA46 DIS MB 09911-1M 48.4GV01.01M.rar

Lenovo B460-V460.zi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文说的不好 ?楼主是外国人 ?           S5_ENABLE不发出  这个机器的EC rom也是个小通病  若是都排查了 ...

谢谢回复。我是外国人。我不会中文。使用Google翻译撰写文章。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我是外国人。我不会中文。使用Google翻译撰写文章。
谢谢。

欢迎外国维修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