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TFT22W90PS 求助大佬

楼主(2020-12-19):
我LCD改LED灯条,红线位置是供电,我不接恒流板有电压,接了恒流板之后就没电压了,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恒流板坏了吗,还是我没改好?求各位大佬帮帮忙,

网友A:
应该是恒流板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恒流板有短路

非常感谢,这个线没有改错吧,我把高压包去掉了

网友:
恒流板那边的图和电源板正面的图看看。按这现象就是短路了,测测吧。

网友B:
103339h52t1224ci6kdrd2.jp ...

红圈处取电,那两个红圈的跳线剪断,不然后级可能有短路,当然干掉那两个8脚也可以

网友:
恒流板那边有没有接错,这边线是没有问题

网友:
原高压的12V供电部分给断了                 ·

网友:
你看看12V接对位置没有

网友:
断开原来的12v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03339h52t1224ci6kdrd2.jp ...

红圈处取电,那两个红圈的跳线剪断,不然后级可能有短路,当然干掉那两个8脚也可以

改好之后,背光灯亮了一下就灭了,背光信号无电压,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D:
接错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接错线了,,,,,,,,,,,,,,,,,,,,,,,

那要怎么接,,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好之后,背光灯亮了一下就灭了,背光信号无电压,这是什么情况

杀错高压板子了?其实是灯管有问题?先接两灯看看,有电流表可以分别试一下单灯的电流,0.42到0.5A之间吧,要电流差不多

网友:
谢谢大佬,修好了,你教的线没改错,只是驱动板也坏了,换了一块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