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拯救者 Y7000-1060 开机黑屏 用电池可以加点 用可调电源

楼主(2020-12-19):
联想拯救者 Y7000-1060 开机黑屏 用电池可以加点 用可调电源 不能加电 电流看不到

网友:
保护隔离出问题了

网友A:
可调电源中间的那个针有用吗?这个机子要用原装充电器才能开机的兄弟

网友:
这款机器EC程序容易坏。你这个还是先查隔保吧

网友:
把可调电源电压调到21V试试  或者用原装电源或者大功率电源

网友:
Y7000新机试过用可调电源不开机

网友:
这个机器   原适配器开机  可调电源不开机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调电源中间的那个针有用吗?这个机子要用原装充电器才能开机的兄弟

可调电源能开机  只是开机提示电源不匹配

网友:
现在好多这样的,插电的一霎那有电流!

网友:
我遇到有些机型,只有接电池,才过保护隔离

网友:
我遇到过的是供电上场管更换好了

网友:
原装电源试了没??

网友:
现在的新机器  大多数都要原充  只要是带了针的  可调电源很多都不支持 除非普口

网友:
之前修过一个,24780的供电,过一个电阻后级的电容短路,量是量不出来的。就是你这个毛病

网友:
Y7000要用原装电源

网友:
联想专业交换li8866cc微信

网友:
保护隔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