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05通病维修

楼主(2020-12-19):
联想G5005通病维修

网友:
这个amd也是得感谢厂家

网友:
没看懂,什么故障情况?如何解决的?啥通病

网友:
这个板子有通病,我们应该感谢AMD,感谢设计这片版的人员

网友A:
修好把散热器海绵拿掉 免得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把散热器海绵拿掉 免得返修

留着以后再收费不好吗?

网友:
看懂了也就看懂了

网友:
AMD的还是故障多

网友:
是不是把腐蚀的小电容扣掉了。

网友:
没有通病,搞维修的得饿死

网友:
cpu上面的小电容腐蚀了,用螺丝刀碰掉就行了

网友:
我也碰到好几台了,小电容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去掉好像也能亮

网友:
以前碰到过,早遇到这样的贴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