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00007b

楼主(2020-12-19):
改IDE或AHCI都是这个代码,不能装系统,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
换主板了?这是磁盘控制器驱动不兼容导致的。在PE下用万能驱动覆盖一下试试吧。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PE下面用CEOMSX打驱动,勾上清理驱动的选项试一试

网友:
改硬盘模式...................

网友(点评):
改了也没用.

网友:
硬盘方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