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这是什么芯片,有代换吗,查不到

楼主(2020-12-19):
丝印ln6231,求助中

网友A:
这块是什么板?不像是电脑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块是什么板?不像是电脑主板

是主板,一片山寨的x99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natlinear.com/uploadfiles/LNXT/LN6231_C.pdf参考下

谢谢,回头认真研究下。

网友:
淘宝上问问卖芯片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