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I B75A-E33 不触发修复,修好了有亮机相片,通病

楼主(2020-12-19):
V星MSI B75A-E33 不触发修复,修好了有亮机相片,通病。RCT
电路坏,导致不触发上电。

客人说有时候能开机的,我一直没触发到,手上没有图纸,盲修。开机针有5V,绿线上有4、7V。吹到南桥附近发现就能开。慢慢缩少范围。最后发现在问题CMOS电池附近。然后万用测得一个5个脚的管子第5脚。有时有2.9V。有时有时只有2V。找了片V星板上面有一同型号的芯片换上(如图用镊子指处五脚芯片,),测试第5脚输出电压3.3V稳定。算是找到问题了。盲修成功。

RCT
电路坏,导致不触发上电。

七里香。 + 2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V星板子还没遇到过,收藏了

网友:
很少修到维修的板子,先收藏备用........................

网友:
台式机主板接触的少  应该不会太难修吧

网友:
学一招,备用,感谢分享。

网友:
不是RTC电路,这是个3.3V待机芯片,输出在2v左右或更低会不触发的。

网友:
这个是能病吗,回去看一下

网友:
这个貌似是稳压输出3.3V的吧

网友:
V星吧板子修起来费劲

网友:
这类芯片技嘉用的多,输出2.5v,3.3v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