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F2A88XM-HD3 开机BIOS有密码无法清除

楼主(2020-12-19):
技嘉 F2A88XM-HD3 开机BIOS有密码无法清除

对换 M BIOS和B BIOS 正常开机

网友A:
这种情况要么清楚密码的程序不行有问题,要么被写入程序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要么清楚密码的程序不行有问题,要么被写入程序有问题

刚开机就有密码 软件无法清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