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潮7000简单的短路维修

楼主(2020-12-19):
这个机器没有待机电压,q5901电都没有过去,测充电芯片的acin也没电压,原因是+vsys短路!
修这个主板的好处就是,每路电路都可以从公共点断开!
发现是CPU供电部分损坏,拆开散热器发现有一个电容烧黑了!拆掉,装机(太自信了)!
结果还一样!在检测CPU电路,挨个拆电容,拆了7个才又拆出来一个坏了!
这个主板烧机大法不能用,短路0了!电容不热!

网友:
这种新机子  是要小心点  动不动就会烧坏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法好

现在很多机器大法用不上了!

网友:
这个电容,靠近CPU散热管下面,遇到过,其实仔细观察,也看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