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映美530k打印问题,竖线不直,

楼主(2020-12-19):
映美530k打印问题,竖线不直,求大神指点?

网友:
垃圾得很,我卖经客户的630K也是,上下断层的,神经病,怎么调都不对,只有改成单向打印就可以,但是本来是双向打印的,速度才够快,单向打印,字车每走一次就打一次,回来的时候是不打的,恶心死了

网友:
打印速度不要调高速

网友:
打印头 轨道上点点油试试 ,有时候打印位置不照 点油可以解决 你试试吧

网友:
DS-1100II的也是这样,高速字歪,调中低速就OK.

网友:
无奈了!把机器设置成单项打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