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思不得奇姐!V星B150M-ICAFE主板待机问题!

楼主(2020-12-19):
V星B150M-ICAFE
6块主板分2种故障   其中3块是触发,开机,没有CPU供电或者偶尔一切正常显示正常!另外3块是不触发!
先来说说不触发的吧!请看图!

3块不触发的主板有一个统一的故障就是5VDUAL 没有。
根据图纸可以看出是U32 管理的双路电源。  4#5V   5 6# 0V  7# 5V  2# 5V  这是现在的情况。
正常流程是 4#高电平   5 6# 低电平  7#就会输出低电平推动Q51 使其5VSB电压直接通过。
为什么说百思不得呢。我拿没有CPU供电的主板对比过。实测是 待机时5 6# 有3V高电平。7#低电平。Q51工作正常 待机电压全开。  触发后实测 5 6#还是高电平 7#高电平  8#输出12V高电平。。 4#一直维持高电平。 追图纸56#在待机时就有高电平是不正常的。这时候PCH都没工作呢。没道理啊。
论坛查了资料  这个待机时 56# 低电平 7#低电平  5VSB电压供电  7#高电平关闭5VSB切换到 5V VCC供电。
现在实际情况是 56#高电平 7#低电平  触发后 56#高电平 7# 高电平。
现在谈谈不触发的3片板子。它们统一都是56#低电平 7#高电平。
我试着把7#人为拉低。待机电压正常。触发正常。关机后需要断下电才能再次触发。。
绕迷糊了。上论坛来屡屡。。脑子要烧糊了。

网友:
你看看56脚的外围电路查一下,没问题的情况就换掉这个集成块

网友:
记得之前看过一个帖子
UP7501的5VSB_DRV脚是输出驱动波形电压的,不是一直都是5V,楼主要用示波器来测量才知道,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636404-1-1.html

网友:
UP7501  换掉在讲  以前遇见过  换掉就好

网友:
字数好多,算你赢了。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为啥得断电,保护了?

网友:
ATX_5VSB都是插上ATX就出来的呀,你是不是搞错方向了,5 6脚都是低电平不正常吧,SLP_S3#中的#号代表的是高电平有效,不知道我这样分析对不对。

网友:
这种维修境界,佩服,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