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P8H61-M-LX3 PlUS R2.0,刷BIOS后报CPU over overtage, 按F1后黑屏死机

楼主(2020-12-19):
华硕主板P8H61-M-LX3 PlUS R2.0,刷BIOS后报CPU over overtage error, 按F1后黑屏死机。
接手一故障板,起初故障现象是开机CPU风扇不转,报 CPU Fan error, CPU over overtage error, 按F1后出现需要BIOS密码。扣电池,换跳线都没用。重新烧录了BIOS芯片,官网上的都没用,CAP文件800偏移,烧进后芯片后,开机卡在按Del或F2进入设置,键盘完全没响应,网卡灯也会误亮。找到个同型号主板,读取BIOS后烧进故障板芯片,开机CPU风扇转了,CPU Fan error没再出现,但仍然有CPU over overtage error, 按F1后显示器黑屏,但显示器是有信号的,此时按键盘没响应,只有关机。
是什么情况呢?求教下一步思路。

搞定了,感谢所有关注和提供帮助思路的朋友。正如几位朋友所言,CPU电压检测,11K,1K分压电阻组合,1K那个电阻变成了9K多。一分钟之内吹下来换上去,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A:
查一下风扇12V,电源12V哪个过高修哪个,可能是电源输出不正常,还有可能是主板电源管理芯片故障

网友A:
把主板上电源anti-surge关了

网友B:
抠电池,把电池反装。清除CMOS设置试一下

网友:
是不是这块板子太旧,都没人用和修了?

网友C:
这个提示的CPU过压,看看主板上的12V电压检测电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提示的CPU过压,看看主板上的12V电压检测电阻吧

谢谢。用万用表照点位图上的 12V_CPU 网络测了,所有点都是正常的。

网友:
再找BIOS更换

网友D:
官网的好几个不同日期bios版本都用了一遍。800偏移烧录后都能点亮,但都卡在按del或F2界面,早期的版本就是只按del。键盘没响应,所以进不了bios设置,网卡灯也会误亮。不知道华硕弄的什么鬼名堂。
还好这是培训学校的电脑,找到正常使用一模一样型号的主板,读了bios后烧录进故障板,能点亮,键盘也响应了,就是出现发帖子求助的现象。难道说要找 料号 对应的 bios?

网友E:
看看这都是注水贴 哎没救了

网友F:
电压检测错误,查查12v跟5v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这都是注水贴 哎没救了

高工,请说点有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压检测错误,查查12v跟5v检测

谢谢朋友,我明天找个尖表笔的万用表静下心来量量。本来以为就是刷下Bios,顶多烧录下芯片玩玩的小故障

网友:
这玩意不好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官网的好几个不同日期bios版本都用了一遍。800偏移烧录后都能点亮,但都卡在按del或F2界面,早期的版本就 ...

你把主板发过来 我给你秒杀了  顺便我拍个西瓜视频

网友G:
CPU的电压检测电路吧

网友H:
换个cpu试试,温控电路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H:
换个cpu试试,温控电路查查

谢谢朋友。应该可以确认不是CPU的问题。之前装的U是 i3 3220,发现出问题了怕损坏CPU,我从废品堆里捡了一片亮机U G530 来试的,故障现象一致。今天休息,明天我带上测试卡和细尖表笔万用表去看看(昨天只有一个随身的卡片表),有什么进展会随时更新

网友I:
查I/O的那几个电压检测脚和风扇控制脚,如果电压正常就换I/O.

网友J:
cpu风扇差错位置啦

网友K:
不出意外是CPU供电的12V到I/O反馈电阻变质导致的

网友L:
首先官网BIOS肯定比你其他地方下载的更为权威。官网的BIOS不可能有问题的。你卡LOGO就得找原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出意外是CPU供电的12V到I/O反馈电阻变质导致的

搞定了,正如朋友所言,11K,1K分压电阻组合,1K那个电阻变成了9K多。一分钟之内吹下来换上去,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I:
查I/O的那几个电压检测脚和风扇控制脚,如果电压正常就换I/O.

谢谢朋友,就是朋友说的电压检测脚问题,还好问题是电阻不是I/O

网友:
引用 网友L:
首先官网BIOS肯定比你其他地方下载的更为权威。官网的BIOS不可能有问题的。你卡LOGO就得找原因了。

谢谢朋友,本来只当软件故障接手,结果真是板子问题,动了万用表和焊台。

网友:
引用 网友J:
cpu风扇差错位置啦

谢谢朋友,还好没犯这低级错误。是小电阻带来的大烦恼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把主板发过来 我给你秒杀了  顺便我拍个西瓜视频

高工,这种零成本一分钟搞定的事,实在不值得花邮费,更没录视频的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G:
CPU的电压检测电路吧

谢谢朋友,就是这个思路

网友:
涉及动焊台是有点费事,还好折腾得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风扇12V,电源12V哪个过高修哪个,可能是电源输出不正常,还有可能是主板电源管理芯片故障

朋友的思路很好,就是电压检测出问题,最终查出是电阻变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抠电池,把电池反装。清除CMOS设置试一下

谢谢朋友,这些全部试过了,仍然不行,所以要上来求助,群策群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主板上电源anti-surge关了

谢谢朋友。主要是进不了BIOS。防浪涌这个功能也算华硕的宣传点之一。

网友(2021-03-24):
这种几乎都是IO旁边的监测电阻分压不对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