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小米58寸电视有声音图像很暗是什么问题,烦请大神告知。

楼主(2020-12-20):
小米58寸电视有声音图像很暗是什么问题,烦请大神告知。
电视2年,售后说是屏幕问题,更换新屏以后正常使用半天就又出现有声音,画面很暗,闪光灯照这看的到画面。里面就三块板子,是那块坏了,我直接买了更换。谢谢告知。

网友A:
小米售后给换屏?这是背光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米售后给换屏?这是背光挂了

直接带了一台新电视,里面没有主板,电源板,逻辑板,其他都有。但是换上还是不是,看半天然后又是有声音没图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米售后给换屏?这是背光挂了

大神,现在排除屏的问题,是不是就是主板的多了,灯条的供电都在主板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现在排除屏的问题,是不是就是主板的多了,灯条的供电都在主板上面。

你的判断没毛病,小米的品质给力啊

网友:
是背光的问题或者是背光恒流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小米的东西能买吗,你不想想,啥子都用最便宜的

网友:
屏换了 应该是高压的问题  看灯条线插在什么地方就换什么板

网友(2021-03-13):
这个应该是主板的问题,准确的讲就是动态图像控制电路出现了问题,大屏幕大多有这个功能,图像亮度会随着环境光线自动调整,大多数可以在设置菜单里面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