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容短路 用什么白色的喷雾喷到主板能快速知道短路点

楼主(2020-12-20):
主板电容短路 用什么白色的喷雾喷到主板能快速知道短路点,麻烦知道的兄弟告诉一下 谢谢

网友:
要么通电直接用手摸(只是你摸对手会有点...  )用焊高摸到 怀疑的电容上 如果短路的话 会冒烟 或明显看到焊膏融化

网友:
固态松香就可以了

网友A:
谢谢
我看看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我看看是不是

不是这种哦  我想买的是喷的  喷出来是白色的

网友:
松香熏一下就白了

网友:
用固体的松香啊

网友:
有这种东西吗?期待楼主找到答案,这样我就不用买热成像仪了

网友:
细心检查,没什么难的,

网友:
有这种东西,只是不知道名字

网友:
搜这些关键词“检测剂 元器件故障 线路短路 电子冷冻降温喷剂”

网友:
二氧化碳冷却剂

网友:
维修佬 V7检测剂

网友:
谢谢 我去看看是不是

网友:
好像不是这种哦,喷上去什么都没有,我想要的是喷上去是白色的,如果有温度高的原件就会看见

网友:
松香烧鸡大法

网友B(2021-01-19):
你说的是电子元件故障检测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电子元件故障检测剂吧?

我买了这个 不行哦
喷上去没有变化

网友(2021-04-29):
这种东西并不是很好用,而且喷上去以后会有残留不好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