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进水腐蚀的物质,有什么叫法吗,专业的名词

楼主(2020-12-20):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东西。难道是能说主板进水腐蚀了

网友A:
腐蚀产生的电解质

网友:
秒了没,这种问题可以修一下的

网友:
刷一刷,补一补。

网友:
一般都叫电解质

网友:
和铁遇水产生铁锈一个原理应该

网友:
绿点的可以理解为铜锈
其他的 emmm 矿物质

网友:
就是腐蚀了呗

网友:
叫腐蚀水,应该是

网友:
我都称:豆渣样锈蚀

网友:
化学有个专有名词   被氧化物

网友B:
多次维修  助焊剂未清洗  时间久了就这样

网友:
电遇到水会腐蚀金属 so。。。

网友:
金属氧化物

网友:
漏液或者进有油烟了吧,还是太烫了什么化了

网友:
管它是啥 秒它就是。修好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次维修  助焊剂未清洗  时间久了就这样

助焊剂不会造成腐蚀。五年不清洗也没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腐蚀产生的电解质

我要想叫腐蚀后产生的电解质,但是查了下,电解质好像不是这意思

网友:
叫电子氧化反应堆

网友:
应该是电解质吧

网友D:
黄颜色的是3氧化2铁,
绿颜色的是碱式碳酸铜Cu2(OH)2CO3,
俗称铜绿,粉末状绿色晶体。
还有铜和铝的电池反应,产生白色氧化铝。
氧化铁中的三价铁离子,又会和铜起反应,
生成铜离子和亚铁离子。
里面一大堆的无机化学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D:
黄颜色的是3氧化2铁,
绿颜色的是碱式碳酸铜Cu2(OH)2CO3,
俗称铜绿,粉末状绿色晶体。
还有铜和铝的电池反应,产生白色氧化铝。
氧化铁中的三价铁离子,又会和铜起反应,
生成铜离子和亚铁离子。
里面一大堆的无机化学反应。

看你字多,跟你混

网友:
引用 网友D:
黄颜色的是3氧化2铁,
绿颜色的是碱式碳酸铜Cu2(OH)2CO3,
俗称铜绿,粉末状绿色晶体。
还有铜和铝的电池反应,产生白色氧化铝。
氧化铁中的三价铁离子,又会和铜起反应,
生成铜离子和亚铁离子。
里面一大堆的无机化学反应。

高手,化学硕士白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黄颜色的是3氧化2铁,
绿颜色的是碱式碳酸铜Cu2(OH)2CO3,
俗称铜绿,粉末状绿色晶体。
还有铜和铝的电池反应,产生白色氧化铝。
氧化铁中的三价铁离子,又会和铜起反应,
生成铜离子和亚铁离子。
里面一大堆的无机化学反应。

高手,肯定是高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黄颜色的是3氧化2铁,
绿颜色的是碱式碳酸铜Cu2(OH)2CO3,
俗称铜绿,粉末状绿色晶体。
还有铜和铝的电池反应,产生白色氧化铝。
氧化铁中的三价铁离子,又会和铜起反应,
生成铜离子和亚铁离子。
里面一大堆的无机化学反应。

你是学霸吧?这玩意叫做它认得我我不认知它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是学霸吧?这玩意叫做它认得我我不认知它

高中化学就学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要想叫腐蚀后产生的电解质,但是查了下,电解质好像不是这意思

但是这样给客户解释,省事,不用多费口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