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键盘问题

楼主(2020-12-20):
一台HP Q129机器 原来键盘部分件失灵 在键盘接口处垫一下或手扶着抬高一下排线就正常了。订了一个接口换上后。基本全失灵。能按动的一个V键出来还是D.
接口到主板量了一下也焊好了。这个接口背后刚好是EC 难道烧坏了。请高手们指点

网友:
联想的我遇到过 按键按着跳不同的键 .电池放电好了

网友:
主板有断线的吧

网友:
这个好办,测量主接口到EC的线看看通不通

网友:
没换好吧

网友A:
排线是不是接反了~~~

网友:
看下接口的焊盘有没有断的

网友:
他的也 的  呃呃呃哦   哦

网友:
应该是排线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线是不是接反了~~~

第一眼看我就感觉 反了

网友:
犯了一个低级错误 焊的错位了,刚好两边固定脚也都能合适。看走眼了。

网友:
这是偷懒没拆机直接换的么嘿嘿

网友:
1 没装到位 2卡扣没有扣紧

网友:
我看着像插反了   打阻值看看

网友:
这接口有的是反向的,最好找拆机的 仔细看里面的触点

网友:
人才,都焊错脚了。。。。。。

网友:
插反了吗

网友:
之前遇到过,怎么修的忘记了

网友:
ec到键盘口的阻值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