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大白菜装系统w7失败

楼主(2020-12-20):
出现问题errornumber36000怎么解决
问题

网友:
非常好的帖子,简直是我们灌水爱好者的典范!

网友:
系统文件有问题吧

网友:
换个PE试试,不行再换个系统

网友:
换个大白菜

网友:
换个 安装镜像试一下

网友:
换个原版镜像试试?

网友:
一般都是用winpe 比较纯净

网友:
换PE装就好了